[电子元器件]
求分析国外奇特的H桥电路

楼主(2015-06-12):
求分析图H桥电路,这个电路是从国外一台仪器的电路板上抄来的。
芯片1是一个mos管,芯片2也是一个开关管丝印为BF0G0(字母B上有一横杠,第一个0上下都有横杠)

其中,芯片2相当于下图中的Q1,芯片1相当于图中的Q2
疑问:
       1、同一个H桥中为什么芯片2与芯片1不是同一个MOS管;
       2、芯片2选择的是小规格封装的,功率肯定没芯片1大,为什么采用这种结构呢?这种方式有好处

网友:
好像你电路画错了,驱动电机时用的,PWM调速时常用咯

楼主:
照片上,芯片1是Q6,芯片2是Q2,一个大芯片,一个小芯片,构成H桥的半边。
下图那H桥只是示意,电路是我从网上图片抓的图,不讨论这个图的正确性

网友A:
发出让人看了一目了然的帖子也是一种境界

网友B:
小贴片只起开关作用?…从图片上看:只是个半桥?
   你画的电路有错!也许小贴片是前置驱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类似的板子,控制电机正反转,当堵转时,电流变大,经常烧掉下面两个管子,上面两个从来不烧。。。这或许能给你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贴片只起开关作用?…从图片上看:只是个半桥?
   你画的电路有错!也许小贴片是前置驱动?… ...

只发了H桥的一部分,H桥的另外一半在PCB的另外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类似的板子,控制电机正反转,当堵转时,电流变大,经常烧掉下面两个管子,上面两个从来不烧。。 ...

谢谢,我也觉得有这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