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掉电模式和空闲模式

楼主(2015-06-12):
M058SFAN,使用BSP里的例程,把时钟源改为内部RC,运行后,无论是掉电模式还是空闲模式都还有14mA的电流,怀疑没进入相应的模式。怎么搞?

网友A:
用外部晶振呢?你这说是改了后不行,,改前可以吗?

网友B:
14mA?应该是没有关高速

网友C:
楼主,默认的那个什么晶振啊,震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默认的那个什么晶振啊,震源是什么?

默认外部

网友:
楼主那个到底是进入没有啊?别结贴也不说一下。

网友D:
默认的外部晶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你或许有些地方没有修改完全。

网友C:
肯定是默认的搞定了,毕竟修改时候要一连串修改,一个没有修改到位就没有达到预定效果。

网友:
有没有相关例程实现这个功能的,可以试试,如果没有,尝试库函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