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 boot配置引脚用做其他功能设置疑问

楼主(2015-06-12):
开发使用的型号是imx6d,因为外设资源配置 的问题,需要将EIM-boot配置引脚用于一般的GPIO功能和SPI外设功能,问一下硬件应该怎么设置电路,因为boot配置引脚上电用到输入功能,如果我需要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也将其中的某几个引脚配置为输入或者输出,外部电路加上下拉电阻是否可以满足要求?如果不满足要求应该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A:
外部电路的上下拉电阻是否影响boot引脚,要根据你的具体电路和具体的boot配置进行分析。

网友A:
如果实在影响boot的情况下可以加buffer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影响boot的情况下可以加buffer隔离一下。

现在想到的是先加电阻隔离一下,因为设计空间有限。freescale提供的设计指导书建议全部用作输出,不要使用输入,如果使用输入最好加隔离。一时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处理方法,所以想在论坛里问一下,有类似经验的朋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B:
这个不是太懂的说,我来学学吧

网友C:
搞软件的,了解下......

网友D(2015-07-14):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网友E:
加2个BUS SWITCH芯片,启动默认是boot输入,加载kernel后切换一下,一般可支持8路I/O;FSL在boot这方面就是坑,占这么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