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5204/ad5206数字电位计???

楼主(2015-06-12):
该芯片是SPI通信,有效为是11位3位地址位(msb优先),8位DATA位(msb优先),不知道怎么的我无论怎么发送数据就是设置不了电压值。。

网友A:
没明白LZ想描述的问题

网友B:
在ad5204/ad5206的SPI接口上看看波形吧

网友B:
然后和手册给的时序严格对照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LZ想描述的问题

其实就是设置不了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我发送的数据格式不对。。。

楼主:
数据格式如下图:

楼主:
时序图,SPI通信,大神们帮忙看看,我那数据要怎么发送,给给建议。谢谢。。。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SPI通信处理点问题。。。妈的害的我瞎折腾了一天。。。

网友C:
这个我没用过的,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D(2016-07-13):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SPI通信处理点问题。。。妈的害的我瞎折腾了一天。。。

可以给我发一份程序吗,谢谢

网友E:
这个没有用过的。。这个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