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10)

楼主(2015-06-12):
29.6.2.6 比较操作

         当用TC的比较/捕获值寄存器(CCx),配置成比较操作,记数器值连续地同CCx寄存器比较。这个能

被用来作定时器或波形操作。

         波形输出操作

         比较通道能被用来在相应的管脚产生波形。为了波形在连接的管脚可见,以下需求必须被实现:
         。选择一个波形产生操作
         。可选的,翻转波形输出,通过向控制c寄存器(CTRLC.INVx)相应的波形输出翻转使能位写1。
         。使能相应的端口多路混合器
         记数值连续地同每个有用的CCx比较,当比较匹配发生,匹配或者在中断标志和清除寄存器中的捕

获通道x中断标志被设置,在下一个从0到1的CLK_TC_CNT的转换。见图所示。一个中断与/或事件能在当

INTENSET.MCx与/或 EVCTRL.MCEOx是1的状态下产生。

         四个配置中的一个在控制A寄存器中波形产生选择比特组,必须被选择来执行波形产生。这个将影

响波形怎样产生和加强顶值的约束。四个配置如下:
         。正常的频率(NFRQ)
         。匹配的频率(MFRQ)
         。正常的PWM(NPWM)
         。匹配的PWM(MPWM)
当用NPWM或NFRQ,顶值的检测通过记数模式。在8比特模式,周期寄存器(PER)被用来作顶值并且顶值能被通过

写PER寄存器改变。在16和32位模式,顶值是固定的计数器的最大值。

       频率操作
       当NFRQ被使用,波形输出(WO[x])触发,在时间CCx和记数器相等时,并且相应通道中断标志将被设置

       当MFRQ被使用,CC0中的值将被用来作为顶值并且WO[0]将在每个上溢/下溢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