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syn113/115 波形问题

楼主(2015-06-1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发射是单片机+SYN113/115,接收是SYN480R
1:我样板中一次数据会发10次
2:我测量了发送mcu的输出IO,波形是没有变化,是一致的。
3:我测量接收的480R输出,发现每次数据前3个波形和后3个波形不一致,中间还有一段乱码。不知如何用单片机来解析了。

网友A:
对于这类简易无线模块,信号的波特率要合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尤其要注意的是电平持续时间不能太长,这可以用曼彻斯特编码实现。

网友B:
我最近跟进一个代加工的项目,用到了CC2541,对无线真是一头雾水。

楼主:
结贴:
1:波形图没有问题,确实出现前3和后3的时序不同。
2:很简单,根据接收的高电平时间把数据分为part1和par2,表示2种时序。
3:接收低电平时,根据高电平的part,对比对应part的低电平时间就好了。
4:测试发现,用中断效果非常好(高低电平都触发),用查询有误码。

网友C:
一般是接收电路的问题,由于AGC等原因,前面几帧的数据很容易误码的。
可以考虑在前面多发射一些0101的同步码。

网友D(2016-09-11):
求SYN113/115与SYN480R芯片资料,
邮箱:wuyb0512@163.com
QQ:290056173

网友E(2017-01-19):
我的效果很好,做成模块了。但是他们引用的模块的时候,电路板有干扰就是不远。累。其他的遥控器都非常好,有一款很差。

网友F(2017-08-25):
引用 网友E:
我的效果很好,做成模块了。但是他们引用的模块的时候,电路板有干扰就是不远。累。其他的遥控器都非常好, ...

在吗  能不能分享下  SYN480R   收发解码  程序??谢谢

网友E(2017-10-16):
引用 网友F:
在吗  能不能分享下  SYN480R   收发解码  程序??谢谢

你现在调试完了吗?QQ:448564897

可以给我看看吗? 谢谢

网友G(2020-11-03):
可以教教我吗? 谢谢您了 谢谢

网友G:
求教, 我是初学者 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  谢谢咯 qq2483274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