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输出驱动能力

楼主(2015-06-12):
DSP2407普通I/O口输出能否直接驱动光耦(TLP521)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用2812控制过6N138
看看光耦发光管的最小电流会是多少     通过还可以考虑IO灌电流
但是c2000的灌电流能力一般很弱   几个毫安

楼主:
这样能不能足够驱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