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 (ScibRegs.SCIFFRX.bit.RXFFST == 0);{}

楼主(2015-06-12):
while (ScibRegs.SCIFFRX.bit.RXFFST == 0);{}
TI官方例程中的一句,为什么后面还要加{};

网友A:
可能是搞错了吧     加了是空的   不影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搞错了吧     加了是空的   不影响执行

嗯,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个加了分号的,还加上大括号的,,有问题的吧。

网友C:
这个是不能去掉的~~~~~~~~~~~~

网友D:
这样写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E:
这个不应该要那个分号的吧。。编译的时候肯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了分号的,还加上大括号的,,有问题的吧。

编译没有问题,也可以用,官方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了分号的,还加上大括号的,,有问题的吧。

官方的例程,编译没有问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应该要那个分号的吧。。编译的时候肯定报错的。

官方的例程,编译没有问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官方的例程,编译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译没有问题,也可以用,官方的例程

不会吧,,编译没有报错的?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编译没有报错的?太不可思议了。。

编译没有报错,没问题

网友G(2016-03-01):
while (ScibRegs.SCIFFRX.bit.RXFFST == 0);{} 这个分号应该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