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电路的判断?

楼主(2015-06-12):
我用AT89C5单片机和74HC245,74HC04做了一个测试电路,请问这个电路是不是高速电路呢。
这这几个芯片的参数都有不知道是不是高速电路。74HC245和74HC04的输出上升沿都是8NS,而89C51的输出上升沿是20NS?/////////

网友A:
不算,高速电路通常指工作频率在100MHz以上的数字电路。

楼主:
好像74HC245,74HC04的频率80MHZ,而单片机的频率是24MHZ。这个电路已经画好了,只等布局,布线了。无法无天判断哪一部分是高速电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74HC245,74HC04的频率80MHZ,而单片机的频率是24MHZ。这个电路已经画好了,只等布局,布线了。无法无 ...

首先,HC器件无法工作在80MHz下,你又是凭什么说它们工作在80MHz下呢?

楼主:
加上图片。

网友A:
跟电路图无关。

网友B:
算错了吧,89C51 24MHz晶振,经12分频后才2M,如何出来20NS?

楼主:
74HC245,74HC04最大输出频率是80MHZ

楼主:
对数字电路,传输延迟大于30ns为低频,小于30ns的为高频
这个“传输延迟”跟“上升|下降延时”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当F>100MHz的时候,就可以称为高频PCB电路
我这个单片机电路到底按哪个标准来判断是否是高速电路啊

网友C:
首先,单片机频率最大不过36M 单片机不算高频,其次后面那两个芯片最大频率80M,即使按照你的理解,80M算高频,可是单片机输出达不到那么高的频率,那个最大输出频率是限定值

网友D:
经典的依据有二个:一个信号的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小于线路的传输时间的3--5倍时,算高速电路,2。电信号在板子上的线路长度大于此频率下波长的1/20时,也算高速电路。以上二个条件是充份条件。只要达到二个条件之一,必须按高速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