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各位大神,关于BUCK电路,菜鸟继续来请教了

楼主(2015-06-12):
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调试时有几个疑问,特来请教!30V转20V,占空比67%,开关频率22Khz,电感100UH,电容100UF并47UH(开始100uf纹波比较大,又没有其他电容,所以并着用),负载是5欧姆的电阻,这是开环调试的,没有用反馈(也就是占空比固定)
调试时,测得输出电压只有16V,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波形最高和最低之差有1.8V。
有以下几个疑问,
1.实际输出电压与理论计算值为何差了这么多?如果是损耗,损耗主要产生在哪些地方呢?
2.有没有可能通过加大开关频率或者继续加大电容把输出电压纹波降到0.2V以内?

网友A:
16V,效率80%,比较低

网友A:
30V降到20V这个效率是很糟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降到20V这个效率是很糟糕的

请问如何增加效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效率80%,比较低

请问如何增加效率呢

网友B:
如果是电图上这些器件参数的话,80%效率很正常。

网友B:
要提高效率。换个低压MOS管(低RDC,低Qg)、肖特基二极管和低RDC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提高效率。换个低压MOS管(低RDC,低Qg)、肖特基二极管和低RDC电感。。

只是换这些元器件,电容再加大对降低纹波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换这些元器件,电容再加大对降低纹波有用吗

加大电容电感开关频率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办法共射(源)极得吃掉Vbe(Vgs)以及连到电源的压降。

这个损耗没有这么大吧 ,不是MOS管导通压降很低吗

网友D:
根据目前的状况,试算下,电感电流IPEAK=5.06A,ILOW=1.72A,r=0.98,最好是0.3--0.5,交变电流过大,导至必须要有低ESR的电容才能降低纹波。可以通过增加电感和降低频率来降低R,降低纹波,

网友E:
按目前数据,输出电流3A多,输出电解电容明显小很多,至少要1000μF以上。MOS管温度咋样?有发热的元件吗?

网友F:
我认为先增加MOS管开关频率,将电压提上去,如果纹波大,想把后面的滤波电路元件作相应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目前的状况,试算下,电感电流IPEAK=5.06A,ILOW=1.72A,r=0.98,最好是0.3--0.5,交变电流过大,导至 ...

增加电感可以理解,降低频率?不是说增加频率吗?
另外低ESR的电容   一般是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目前数据,输出电流3A多,输出电解电容明显小很多,至少要1000μF以上。MOS管温度咋样?有发热的元件吗? ...

MOS管有发热的  其他元件没有  但是MOS管发热应该正常吧 我没有加散热片 后期会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先增加MOS管开关频率,将电压提上去,如果纹波大,想把后面的滤波电路元件作相应改动 ...

您这个后面滤波元件改动 具体是怎样改呢 能否说的细一点,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目前的状况,试算下,电感电流IPEAK=5.06A,ILOW=1.72A,r=0.98,最好是0.3--0.5,交变电流过大,导至 ...

请问你这个r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菜鸟,别喷哦: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电感可以理解,降低频率?不是说增加频率吗?
另外低ESR的电容   一般是什么电容? ...

增加电感量,频率不变,可能会导致能量输不出来,占空比会上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r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菜鸟,别喷哦

交流变化幅度除以负载电流(平均电流)在CCM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电感量,频率不变,可能会导致能量输不出来,占空比会上走。

我现在频率是22k  再降是不是有点低了   我还打算加到100k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电感可以理解,降低频率?不是说增加频率吗?
另外低ESR的电容   一般是什么电容? ...

选链波电流大的电介电容,并非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变化幅度除以负载电流(平均电流)在CCM模式下。

电感电流IPEAK=5.06A,ILOW=1.72A  这个你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感电流IPEAK=5.06A,ILOW=1.72A  这个你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电感的平均电流就是负载电流,就是17/5=3.4A。占空比为0.67,频率为22KHZ,VON=13V,VOFF=17V,T=1/22ms,IMIN=1.72A,IMIN+(VON/2L*TON^2+VOFF/2L*TOFF^2)/T=17/5,TON=0.67T,TOFF=0.33T,IMAX=IMIN+VON/L*TON,IMAX=5.06A,r=(IMAX-IMIN)/IL=(5.06-1.72)/(17/5)=0.9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out÷Vin,但Vin不等于电源,Vin是D=100%时二极管的端电压,亦即Vin=Vpower-Vgs。除非改用P-ch的MOS其 ...

MOS管源极驱动电压是10-20v啊  ,肯定没有30V    驱动是正常工作的  不然怎么会电压降到16V 呢  而且我也测试了驱动电路是能够驱动MOS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S管源极驱动电压是10-20v啊  ,肯定没有30V    驱动是正常工作的  不然怎么会电压降到16V 呢  而且我也 ...

你这个是BUCK TOP,降压架构,V0=DVIN,算不算就清楚了。VIN是源端的电位。20V的栅端电压,怎么也源端输不出3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BUCK TOP,降压架构,V0=DVIN,算不算就清楚了。VIN是源端的电位。20V的栅端电压,怎么也源端输不 ...

没懂您的意思,我VIN=30V   VO应该是20V 您的意思是我的电路结构有问题还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懂您的意思,我VIN=30V   VO应该是20V 您的意思是我的电路结构有问题还是? ...

源端波形最高是多少电压啊。?源极跟随输出电路,源极不大可能超过栅极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BUCK TOP,降压架构,V0=DVIN,算不算就清楚了。VIN是源端的电位。20V的栅端电压,怎么也源端输不 ...

30V指的导通时,源端的电压的吗?最好用示波器看下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端波形最高是多少电压啊。?源极跟随输出电路,源极不大可能超过栅极的电压。 ...

源极不大可能超过栅极的电压?VGS不是10-20V之间吗  那你的意思是即使我的输入电压升高我的输出电压不可能高于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端波形最高是多少电压啊。?源极跟随输出电路,源极不大可能超过栅极的电压。 ...

源极不大可能超过栅极的电压?VGS不是10-20V之间吗  那你的意思是即使我的输入电压升高我的输出电压不可能高于20v?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源极不大可能超过栅极的电压?VGS不是10-20V之间吗  那你的意思是即使我的输入电压升高我的输出电压不可 ...

如果超过,NMOS管截住了,怎么样电压呢,因此这样情况不存在。除非栅极的驱动电压足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超过,NMOS管截住了,怎么样电压呢,因此这样情况不存在。除非栅极的驱动电压足够高。 ...

你是不是没有看清楚我的电路图或者是我的电路图没有画的清楚,我的MOS管的栅极是接的驱动电路 不是接的输入电压   那照你这种说法  我80转40v 不能这样做了 ?

网友D:
你的栅极的电压是多少,驱动电路有自JU功能,加到栅极的电压是VIN+VGSTH,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的。VIN可以加到电感上的,你有吗?没有驱动电路原理图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栅极的电压是多少,驱动电路有自JU功能,加到栅极的电压是VIN+VGSTH,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的。VIN ...

这是驱动电路图,麻烦帮忙看看我60v转48v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驱动电路图,麻烦帮忙看看我60v转48v可以实现吗

IR2117貌似有自举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驱动电路图,麻烦帮忙看看我60v转48v可以实现吗

驱动电路不错,你VIN是接电源,还是太阳能板啊,如是太阳能板时,就要考量其内阻,5A左右的电流能否提供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路不错,你VIN是接电源,还是太阳能板啊,如是太阳能板时,就要考量其内阻,5A左右的电流能否提供 ...

也就是说我这个驱动电路还是可以实现60转48v?VIN接太阳能板 5a左右的电流太阳能板在有太阳的时候是可以提供的  那么不能提供的话,考虑内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那就有问题的,计算时V0=D*VIN是在VIN有足够电流提供但电压不会跌落的情况下成立的,如果外部VIN随电流输出有变动,会导致输出也会变动,当然是开环情况下,在闭环下,占空比会自动调节可以保证输出稳定,我相信道理你是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有问题的,计算时V0=D*VIN是在VIN有足够电流提供但电压不会跌落的情况下成立的,如果外部VIN随电流输出 ...

恩恩 是的  我现在就是试试电路效果   后面会加反馈的   非常感谢指导!有问题再向你求教!:D

网友G:
电感和频率都增大效果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和频率都增大效果会好一点

电容需不需要再增大呢

网友G:
电容一般越大越好,但是大了惯性大,动态性能就不好了,而且体积大了的嘛

网友H:
500V的MOSFET和200V的超快恢注定效率不会高,先换成低压的MOSFET(比如60V的或更低)和肖特基。输出20V/4A,开关频率可以再高点比如100KHz,减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