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IO口接入电路不能改变PWM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输出PWM信号,经过74系列逻辑电路输入到IR2110的HIN输入口,同时单片机接有两个按键,用于控制PWM占空比的加减,PWM经过逻辑电路接到IR2110输入口HIN,LIN时,按按键不能改变PWM占空比,只能以程序初始化的PWM占空比运行。但把PWM信号IN1,IN2,IN3,IN4与IR2110断开,就可以调节PWM占空比,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5-06-14):
硬件问题硬件找,hin干扰哦你的按键了吧

网友B:
有線路圖的話就比較容易找問題.:)

网友C:
这个问题要自己找呀。
按键是否有效,你自己可以想办法检测的,或者不用按键,周期的增加和减少PWM,看看是否有效。
软件调试方法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要自己找呀。
按键是否有效,你自己可以想办法检测的,或者不用按键,周期的增加和减少PWM,看看是 ...

按键是有效的,我在没把逻辑电路输出接入IR2110的HIN和LIN输入时,是测过逻辑电路输出的。但是接入IR2110输出就不能按键调PWM,我把HIN和LIN断开试就可以调了。
只能先把PWM频率调低试下先,现在频率是5KHz.

网友D:
电路图呢

楼主:
已上传电路图了

楼主:
用半桥测试,把频率改为1.2KHz,把C14或C19由1uF改为0.1uF时,初始占空比为4%,通过按键调节占空比,一开始可以调节占空比,在按了按键“+”几次后,占空比直接到最大(99%),只能调节几次

网友E:
检查方向控制的时序。除此,没有理由“把PWM信号IN1,IN2,IN3,IN4与IR2110断开,就可以调节PWM占空比”。

网友C:
肯定是硬件问题吗?
还是检查一下软件的原因吧,或者硬件干扰、电源抖动,导致软件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方向控制的时序。除此,没有理由“把PWM信号IN1,IN2,IN3,IN4与IR2110断开,就可以调节PWM占空比”。 ...

在程序中把方向控制屏蔽,即不切换方向,如果电路没断开也是调不了,感觉是PWM频率和自举电容容量的匹配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中把方向控制屏蔽,即不切换方向,如果电路没断开也是调不了,感觉是PWM频率和自举电容容量的匹配 ...

经过门缓冲,跟什么自举电容无关。现在严重怀疑你的测试环节就有问题,导致你的描述在逻辑上不成立。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程序死掉了,pwm使用硬件实现的,所以正常。

楼主:
程序中没有实现其他功能,就一个PWM输出和按键检测,应该不会死吧

楼主:
是不是PWM的幅值要和VCC一样要15V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