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个10欧姆还是保险丝好?

楼主(2015-06-12):
各位大神,
  做个电路,要求输出12V供给外部(不很严格,大概差不多就好)。
  作为保护,开始准备采用保险丝,后续想是否用个电阻代替呢?可以限制电流,电流大了电阻烧毁也算是有保险丝类似的功能,是否可行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PCB上面画一小段细线也可以。
不过烧了就只能修了。
保险丝,电阻,细线都是一次性的,电阻和细线的烧断电流范围比较大。

高大上一点是用自恢复保险丝。

感谢 !

网友B:
感觉自恢复保险丝最好。

感谢!

网友C:
12V低压,用PTC保险电阻最合适。

网友D:
极少发生烧断的,只是为了安全,还是用电阻好。

网友E:
不是有卖保险电阻的么?

网友F:
PTC电阻有两大类,一类是陶瓷PTC电阻,它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有在过流保护,消磁,加热器等,另一类是 高分子有机PTC,这个就是你说道自恢复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和普通的保险丝有一定的区别,自恢复保险丝可以重复使用俗称万用保险丝,普通保险丝一但动作就得更换-------摘自百度知道

网友G:
保险电阻,保险丝,自恢复各有特点,电阻过流不是容易着火了不安全

确实,以前烧电阻就着火过

网友H:
我用自恢复;

网友I:
不行,电阻长时间超过功率会起火

楼主:
21IC高人多,总有你想要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