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4系列M0芯片抗干扰如何

楼主(2015-06-12):
KE04系列M0(2.5V~5.5V)介绍了4KV EFT  和8KV  ESD,请问实际用过的朋友,抗干扰效果如何?

网友A:
没有用过,我现在也在找答案。我设计的芯片和电源离的太近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我现在也在找答案。我设计的芯片和电源离的太近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

电源芯片对芯片没啥影响吧,但是我觉得对数据采集有影响

网友C:
要看楼主的芯片应用场合吧

网友D:
KE系列的特性就是抗干扰性强,可用于电机电源方面。
楼主可以申请两块芯片在自己的工况中用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