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一个 I/O 为 EXTI 中断的一般步骤示例

楼主(2015-06-13):
1)使能 EXTIx 线的时钟和第二功能 AFIO 时钟。
2)配置 EXTIx 线的中断优先级。
3) 配置 EXTI 中断线 I/O。
4) 选定要配置为 EXTI 的 I/O 口线和 I/O 口的工作模式。
5) EXTI 中断线工作模式配置。

楼主:
下面进行详细的工程文件的配置,首先添加用到的.c库文件:

网友A: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Mark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B:
这几个步骤的是不可以少的,,一步步来就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C:
这就完了,太监了?实际的例程呢?

网友D:
这五个步骤的是少补了的。

网友E:
这个需要注意IO口的中断源的设置的。

网友F:
然后呢,就没有了?

楼主:
各位,由于这几天比较忙,暂时停止连载哈。

网友G:
这个步骤是一个少不了的。

网友H(2015-07-15):
这5个步骤的是少不了的,,在用外部中断的时候一步步的设置相关寄存器的代码的就可以了。

网友H:
不过我想问下,当我暂时不想用则个中断的,怎样让暂停的?

网友H:
用什么指令及相关的程序代码的?有高手的给个详细的说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