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求助

楼主(2015-06-13):
想用定时器0做中断,产生5s中断,在中断里执行程序:将接收数据与额定值比较,如果大于就关中断,返回主函数,如果执行5s后,接收的数据小于额定值,就直接返回主函数,能够重复运行

网友A:
没什么啊

网友B:
感觉楼主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pwm.h"
#include "car_control.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const_data 475
void system_init(void)
{
         pwm_init();
         pwm_open();
         set_pwm_duty(0,140);
         set_pwm_duty(1,140);
         uart_ini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uiDataTemp=0,m=1,n=0,shuji=0;
         system_init();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while(1)
         {
                 uiDataTemp=uart_service();//获取处理后接收到并处理的数据
                if(uiDataTemp>=const_data)
                {

                  CAR_FORWARD;//AD值大于给定量,则开启小车
                  uiDataTemp=0;//及时清零 防止重复触发
                }
                 for(m=1;m<=100;m++)
                 {
                 TR0=1;
                 if(n<=20)
                 {
                  set_pwm_duty(0,140+m*5);
              set_pwm_duty(1,140+m*5);
                  }
                  else
                  {
                  m=100;
                  CAR_STOP;
                  }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n=0,uiDataTemp=0,shuju=0;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
uiDataTemp=uart_service();
if(uiDataTemp>=const_data)
{
shuju=uiDataTemp;
uiDataTemp=0;
TR0=0;
}
}

网友C:
void time()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n=0,uiDataTemp=0,shuju=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uiDataTemp=0,m=1,n=0,shuj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