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新手玩电机

楼主(2015-06-13):
设计个电机驱动电路,要求1,能够带动转盘1使一人转动,可以控制速度。2,带动另外一个红外摄像头左右移动,可以调速。于是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一:采用英飞凌的BTS7960B 做半桥驱动,输出端接电机一端,电机另一端接地,PWM控制电机速度即可,

二,用MC33886 好像是全桥驱动,两输出端接电机2端,可以控制正反转,还可以可以PWM调速

三 采用MOS管,本人模电渣渣,如图

电源
光电隔离
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呀 ,还没人看看么  :'(

网友A:
电机速度靠什么反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速度靠什么反馈呢?

我的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大概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大概就可以,

:loveliness:
那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B:
mos驱动, 电机没有加并联电容, 高频噪声会很大

楼主:
前两个方法实验了下,都能行,MC33886 发热有点大,BTS7970 居然没啥热量,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驱动, 电机没有加并联电容, 高频噪声会很大

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缘MOS是申请的专利产品,目前只有我们能做到,内置绝缘的一般都是220F的封装,我们的mos管通过在D脚内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