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怪异现象

楼主(2015-06-13):
我用俩个一模一样的单片机做NRF24L01通讯;A单片机烧写发送程序,B单片机烧写接收程序。上电后通讯正常;现在我反过来,A单片机烧写接收程序,B单片机烧写发送程序,上电后通讯不正常,无法接受信号。大家说说,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A,B两块板一模一样?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块板一模一样?还是有区别的?

请问这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烧发送正常,但是AB不同,B烧发送不能工作不是很正常的?

网友B:
软件问题

网友C:
能发布代表能收,软件基本判断没有问题,找模块的硬件问题吧。

网友D:
换一个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布代表能收,软件基本判断没有问题,找模块的硬件问题吧。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E(2015-07-30):
检查一下无线模块供电电压,我遇到过电压不稳,接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