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和485如何在单片机上共用一个串口?

楼主(2015-06-13):
板子已经设计好了,用的是232接口,现在想加个485,不想用转换器。
1:请问有直接232转485的芯片吗? 不是转换器。 我可以直接加在电路板上。
2:没有232转485芯片的话,那我在电路板上加一个max485,是不是程序的发送部分要修改一下。有没有自动判断发送接收的485? 因为单片机没有端口可以控制发送接收端了。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没有见过232转485的芯片,一般是2个芯片串接吧。
你可以外部接线,TXD有输出0,485处于发送模式,TXD输出1,处于接收模式。
不过最好用MCU控制收发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232转485的芯片,一般是2个芯片串接吧。
你可以外部接线,TXD有输出0,485处于发送模式,TXD输出1 ...

谢谢

网友B:
软件按485设计,硬件用两个二极管把485和232的接收端相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按485设计,硬件用两个二极管把485和232的接收端相与。

485程序就是在232基础上 在发送程序在发送的时候拉低  其它不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按485设计,硬件用两个二极管把485和232的接收端相与。

正解

网友D:
正解,不过两个接收端在与门之前最好要上拉,否则与门可能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B(2015-07-15):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我一般用3K~5.1K

网友E:
可以加上485芯片,但收发需要IO控制;

自动判断收发的485芯片是MAX13487;

网友F(2016-12-19):
不错,我最近玩STC单片机RS485下载正是用MAX13487芯片的模块。下载跟用串口一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