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一个MOC3061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5-06-13):
本人在用MOC3061做一个小型灯泡开关,应用电路如下,其中蓝色粗线框内的R,C没有采用,接出来,工作是正常的,但在带电的时候换灯泡,会容易损坏MOC3061的芯片,看到网上的应用有的有加蓝色粗线内的R,C吸收电路,在我的电路中加上去以后,负载端会出现不受控制的问题(负载是LED的灯泡,灯泡内部采用阻容降压),求助一下各位大师高人们,如何改解这个问题?或是有更简洁,更合适的电路?如果能省掉MOC3061,换成一般的BT134类似的可控硅,电路应该如何接?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MOC3061自己好像是驱动双向(单向)可控硅的,不能直接带负载吧

网友B:
我就没看到你图上交流电在什么地方呢?楼主你拿这个光耦来控制啥信号的?给大家说说呢?

楼主:
负载很小,想着试试看,之前用MCU直接驱动,没有成功

网友C:
CPU直接驱动,请参考带遥控的电风扇原理图。
注意可控硅的驱动象限,MCU电路的正电源接市电,负脉冲触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直接驱动,请参考带遥控的电风扇原理图。
注意可控硅的驱动象限,MCU电路的正电源接市电,负脉冲触发可 ...

谢谢,先找个电路研究下

楼主:
找了个相近的,修改了下原理图,能不能实现吗

网友D(2016-04-25):
引用 网友A:
MOC3061自己好像是驱动双向(单向)可控硅的,不能直接带负载吧

负载电流小的话可以直接带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