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平自适应电路

楼主(2015-06-13):
一个GSM模块实物的“电平自适应电路”,什么原理呢?(VDD_EXT = 固定2.8V,万用表量过,原理图没错)上面的TXD好理解,信号向左传递:
TXD0的逻辑0导通mos管,吸收电流,拉低TXD
TXD0的逻辑1截止mos管,上拉电阻拉高TXD
但是下面的RXD怎么解释?信号向右传递:
RXD逻辑0,逻辑1:跟右边RXD0没有半毛钱关系吧,什么情况呢?

网友A:
MOS管内部有一个二极管,你就照二极管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内部有一个二极管,你就照二极管分析

晕,忽略了二极管!

楼主:
RXD逻辑0:mos管栅极由二极管拉到0.6V,mos导通,导通后由左边逻辑0拉到接近0V
RXD逻辑1:mos管截止,上拉到VDD_EXT

设计这个电路的,,真他妈的....牛!

网友B:
这电路在i2c规范里就有

网友C:
这个就是所谓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吧?

网友C:
Rxd=1时,如果vdd-ext的电压相对较高,会通过体二极管对rxd灌电流,怎样解决这个缺点?
@king5555

网友D:
引用 楼主:
RXD逻辑0:mos管栅极由二极管拉到0.6V,mos导通,导通后由左边逻辑0拉到接近0V
RXD逻辑1:mos管截止,上拉 ...

RXD逻辑0时应该是MOS管的源极被二极管拉倒0.6V吧,这个貌似就是一般的电平转换电路,常用于主控芯片与外围芯片工作电压电压不同或者说同一总线上的芯片工作电压不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d=1时,如果vdd-ext的电压相对较高,会通过体二极管对rxd灌电流,怎样解决这个缺点?
@king5555  ...

VDD_EXT = 2.8 V , 一般不会出现低于2.8-0.6 = 2.2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题懒得看,上次看十秒,这次你呼唤又看了十秒还是撤了,难懂楼主要问啥事,就那电路自己仿真或试验就不 ...

此言差矣,仿真与提问,思考是两码事,
有的人仿真通过就O了,有的人就会寻根问源,就像楼主我这种人,学习下我的精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在i2c规范里就有

果然有,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