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路, MOC3061应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13):
本人在做一个遥控灯,原理图如下,其中U1为MCU,当U1第4脚接收到外部的遥控信号时,MCU的第7脚输出高电平,从而使MOC3061导通,此时外部接的2W LED点亮.再一次接收到RF信号时,MCU7脚转换为低电平.

现在的问题点:工作是能正常工作的,能正常控制外部LED灯的亮和灭,但是在工作状态下(MCU7脚输出高电平,MOC3061在导通的情况下)去换外部的灯泡,此时,MOC3061非常容易损坏.(没有加原理图中红色框内的R,C原件),我在网上看到有的电路有加红线中的R,C原件,我加后电路无**常工作,具体表现为开的时候正常关闭的时候灯泡微亮(此时,通过红框内的R.C可以给外部的2W的LED供电)

请教各位大师们,实现这种功能有没有更加简洁的电路(省掉MOC3061)或是怎么样加强这个电路的稳定和可靠性,使其既能正常的工作,又能降低MOC损坏的机率?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正常可控硅不用,拿可控硅的驱动光耦当可控硅用。不知道看没看datasheet?
里边已经说明不适合带其他负载。你要不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可控;要不用这个光耦驱动可控硅,实际上没必要,你电路热地,用光耦浪费了,如果想过零触发,加个过零检测电路即可

网友B:
就是呀,热地,直接可控硅控制了,加光耦干什么呢,浪费。
至于MOC3061容易坏,肯定是带电换负载,MOC3061反复受冲击损坏的。
MOC3061受冲击强度不高的。即使是小功率的可控硅,也是容易损坏的。
这个要看你的LED负载是什么东西,估计是容性的,要加限流,限制最大瞬间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可控硅不用,拿可控硅的驱动光耦当可控硅用。不知道看没看datasheet?
里边已经说明不适合带其他负载。 ...

看过规格书,因为本身外接的负载电流非常小,想着试一试,之前没有玩过可控硅电路,菜鸟工程师一枚,实际工作经验不足,

试过用MCU直接驱动可控硅,电路连接不成功.

如果是要直接用MCU驱动,电路中应该怎么连接?能否提供一个简单的原理图?

感激不尽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兄前辈的回复,我也是感觉浪费了,所以想求教一下怎么能用MCU直接驱动可控硅,

但苦于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电路,如果有能提供下帮助,感激涕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规格书,因为本身外接的负载电流非常小,想着试一试,之前没有玩过可控硅电路,菜鸟工程师一枚,实际工作经 ...

很抱歉,我只知道原理,没实际做过,你可以搜下,网上可以找来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我只知道原理,没实际做过,你可以搜下,网上可以找来参考电路 ...

谢谢

网友C:
都已经RC阻容降压非隔离电路设计了,还加光耦有什么用呢?

网友D:
请问一下,你为啥要用scr?LED灯需要调光?
如果不用调光,直接用继电器开关LED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RC阻容降压非隔离电路设计了,还加光耦有什么用呢?

因为之前做了一个电路,但是无法控制SCR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为啥要用scr?LED灯需要调光?
如果不用调光,直接用继电器开关LED灯就可以。 ...

体积比较小。空间位置不够。想轻量化设计。有没有更优化的方案呢?谢谢!

楼主:
网上找了些相关的图,根据我的东西,改了下原理图,高手们帮忙看下能否实现

改进原理图

改进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