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请看下面一段程序为什么我小车没反应?

楼主(2015-06-13):
我要效果是,5s内接收第一次大于额定值的数据,小车启动,进入下一个5s,如果接收第二次大于额定值的数据,小车加速,一直这样下去,知道在5s内没有接收到大于额定值的数据,小车停止,为什么我程序没反应,求大神指出程序哪里存在问题,采用的是定时器0中断,中断时间为50ms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pwm.h"
#include "car_control.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const_data 475
unsigned int jishi=0,cishu=1,uiDataTemp=0;
void system_init(void)
{
         pwm_init();
         pwm_open();
         set_pwm_duty(0,140);
         set_pwm_duty(1,140);
         uart_init();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jishi++;         //定时5S内,jishi变量最大20
  uiDataTemp=uart_service();//获取处理后接收到并处理的数据
  if(jishi<=20&&cishu==1&&uiDataTemp>=const_data)//第一次接收数据且在5s内,则开启小车
  {
   cishu++;         //接收数据次数
   CAR_FORWARD;        //小车启动
   uiDataTemp=0;//及时清零 防止重复触发
   jishi=0;           //计时变量清0,进入下一个5s
   }
   else if(jishi<=20&&cishu>=2&&uiDataTemp>=const_data)//第二次及多次接收数据,小车加速
   {
   cishu++;
   set_pwm_duty(0,140+cishu*5); //小车PWM调速
   set_pwm_duty(1,140+cishu*5);
   uiDataTemp=0;          //及时清0
   jishi=0;                         //计时变量清0,进入下一个5s
   }
   else if(jishi>20)//如果超过5s没接收到数据,小车停止
   {
         CAR_STOP;        //小车停止
         TR0=0;                //关中断
         }
}

网友A:
先不要收这收那的,软件直接写死让小车跑,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收这收那的,软件直接写死让小车跑,跑不?

什么意思?

网友B:
把程序分模块分别调试,都调试没问题了再组合起来调试

网友C:
这编译过了吗?

网友A:
先学会走,在学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