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库函数结构体参数的疑问

楼主(2015-06-13):
库函数大量用了结构体参数

怎么知道每个函数用了结构体中哪些成员?

感觉是把很多参数一起打包丢进去,不管实际用不用

不用结构体的话在函数入口说明里都能看到,用了结构体,整个结构体就是一个入口参数了
调用的时候入口参数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
结果返回也是通过结构体或者通过里面的指针变量

非要把函数整个通读一遍才能找到入口和出口参数吗?

实际是在用cubeMX,但情况应该是和库函数一样的

网友A:
结构体里面的值必须全部设置,就跟函数有NN个参数必须全部设置一样。
不过他都配有默认参数初始化函数,一般先使用结构体初始函数配置为默认参数,再修改其中几个自己需要改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里面的值必须全部设置,就跟函数有NN个参数必须全部设置一样。
不过他都配有默认参数初始化函数,一 ...

是这样的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说会定义一个结构体,属于全局变量,各个参数都按常规的改好了
然后一直放在那里备用

但我的问题是
用来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的时候,函数一般不会用到所有的结构体成员的

比如说调用一个串口发送函数
一开始发不出去
通读函数体才发现原来要先把结构体中的串口状态设置为Ready
但这在串口发送函数的入口介绍里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