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QFP64 2种封装区别?

楼主(2015-06-13):
LQFP64有10*10与7*7的,是不是10*10封装的抗干扰和其他性能会更好?

网友A:
7X7的管脚距是0.4mm

网友A:
7X7面积小些,其他性能和封装大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应该是的吧

网友C:
大了更强悍;

和设备的生产工艺也有关系;
设备的精度高了,能做出更小体积的芯片;

网友D:
小的占空间小点,焊接难度加大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