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活动与软文] 基于STC12

楼主(2015-06-13):
基于STC12C5A60S2的示波器,用到了单片机内部的2个定时器,内部ADC模块。通过TFT屏显示波形和频率。源码公开大家可以在我的基础上自由发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别人了吗

网友A:
作者可不可以公布一下硬件原理图,这样的话想要实现你这个功能的电工就有参照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者可不可以公布一下硬件原理图,这样的话想要实现你这个功能的电工就有参照了。谢谢。。。。。。 ...

单片机IO口模拟SPI通信引脚可自己定义,信号采集端口为单片机的AD输入口,可自己选择。另外用到P3^5定时器1的外部时钟输入口。就是因为完全开源才用不到电路图,知道原理自己做电路。相信你做的更好。

楼主:
单片机IO口模拟SPI通信引脚可自己定义,信号采集端口为单片机的AD输入口,可自己选择。另外用到P3^5定时器1的外部时钟输入口。就是因为完全开源才用不到电路图,知道原理自己做电路。相信你做的更好。

网友B(2015-07-20):
飞控板集成STM32F103CB MPU6050 HMC5883L MS5611,Keil编译,直接下载程序,想了解可以加Q:2880610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