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

楼主(2015-06-13):
图中为cadence自带的封装,为什么有的可以直接预览封装,有的不能预览呢

楼主:
嘿嘿,已经弄好了!原来是焊盘的路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焊盘路径的问题
做完封装 可以通过这个预览 检查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路径的问题
做完封装 可以通过这个预览 检查下是否正确

是这样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