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JTAG 不识别 STM32

楼主(2015-06-13):
这几天被 JTAG 问题搞崩溃了、我的山寨 JLINK V9 就是不识别 STM32F303CC、

测供电正常、晶振有起振、JTAG 口到 STM32 也一个个测量过都通、也对照 Datasheet 上确认没接错、但他就是没反应、

BOOT0 接高低电平都一样、芯片也换过三块新的、全部不识别、

焊接应该也没问题、上张照片:

JTAG 接上了 TDO TDI TMS TCK NRST Vref GND、
下面是 Jlink 错误信息:

Add:
补充一下电压、电压好像不正常:
未连接仿真器时测板上 JTAG 口电压:
NJTRST 3.27V
JTDO 0.5-1.5V 变化
JTDI 3.27V
JTCK 0V
JTMS 3.27V
Vcc 3.28V

仿真器口电压:
NJTRST 0.03V
JTDO 0V
JTDI 0.05 左右摆动
JTCK 0V
JTMS 0V

仿真器连接目标板 JTAG 口电压:
NJTRST 2.85V
JTDO 0.55
JTDI 3.68V(不接 Vref)、4.00V (Vref 接 Vcc) <<--- 这里好像有问题电压比 Vcc 还高
JTCK 0.08V
JTMS 2.85V

网友A:
考虑是不是山寨jlink的版本问题。重新刷一下JLINK固件可能会好。

网友B:
量一下电源都正常不?特别是MCU的电源

网友B:
或者把最终的PCB贴来看看?

网友C:
丢固件了吧

网友D:
可以尝试下ST-LINK看看

网友E:
换个仿真器看看;
或者用SWD接口试下;

网友F:
从错误信息看, 连接不上设备, JLINK 4.98B 应该是能够识别这个器件的. 所以应该是连接或复位或供电等低级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G:
看下 VDDA     VSSA  两引脚是否接电源和地

网友H:
有没有上拉啊?

楼主:
其实犯了个低级错误、JTAG 线给接反了。。。。改过来后一切正常、

网友I:
看大神的讨论,也是一种学习啊!

网友J:
解决了吗?

网友K:
楼主可不可以把资料分享一下,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