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SMC驱动16BIT的TFT液晶,不用的地址线能不能用于GPIO?

楼主(2015-06-14):
STM32F103VE 100PIN的,TFT有用的只有WE RD RS CS,RS假如占用A10,那么A0~A9,A11~A23是不是可以分配作用GPIO使用?

网友A:
可以。并不是Ax做GPIO用,Ax在片内还是存在的,只不过PIN的功能切到GPIO,Ax出不来了。

网友B:
不用的可以啊;
不用的引脚配置成普通IO就行了;

楼主:
谢谢,好久没用这个片子,都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