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M内存和SRAM内存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5-06-14):
RT,CCM内存和SRAM内存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SRAM内存听过,CCM内存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B:
CCM存储器DMA不能访问,理论是访问速度比SRAM更快
以IAR环境下为例,可以这样定义内存link文件,IAR下对应的是*.icf文件
在Memory Regions下添加
/*-Memory Regions-*/
………………………………
………………………………
//定义CCM的起止范围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 0x1000FFFF;

//然后定义regiom
define region CCM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定义一个控制标志
place in CCMRAM_region { section .ccmram          };                           //使用方法 定义的变量后面加  @ ".ccmram";

/********************************/

如此修改icf文件后,当你定义变量的时候,如此操作:

例:
uint32_t  i @".ccmram";

此时,i就被定义在CCM中.

也可以修改*icf中关于堆栈的配置项目
place in CCM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将堆栈配置带ccmram中。

编译后产看map文件可以看到你的变量或堆栈都到了ccm中了

网友C:
CCM,是直接存取的意思么?

网友D:
没接触过这个,在官网找到这么一句话,STM32 F30x系列把8KB 的SRAM地址映射到指令总线,使之成为内核专用存储器(CCM-SRAM),系统启动时关键程序可全速载入8KB CCM存储器,无需等待。CCM是内核专用存储器吧。

网友E:
不懂,没有操作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M,是直接存取的意思么?

我也不懂,我看M4的手册中有这么一句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CM存储器DMA不能访问,理论是访问速度比SRAM更快
以IAR环境下为例,可以这样定义内存link文件,IAR下对应 ...

补充,也可以类似操作通过FSMC扩展的外部ram
//添加外置RAM到region
define region EXT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EXT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EXTRAM_end__];
//定义使用标记
place in EXTRAM_region { section .extram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我看M4的手册中有这么一句话

楼主弄懂这个问题了没?

网友F:
CCM存储器DMA不能访问,理论是访问速度比SRAM更快

楼主(2015-07-17):
引用 网友B:
CCM存储器DMA不能访问,理论是访问速度比SRAM更快
以IAR环境下为例,可以这样定义内存link文件,IAR下对应 ...

谢谢指导,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