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GD32稳定么?有没有人实际用过呢?

楼主(2015-06-14):
如题所述,GD32是否稳定,有没有人实际产品替代过STM32呢?

网友A:
正在准备把STM32的例程移植到GD32上去

网友B:
论坛里没见人说过,qq群天天听人说,尤其是智能控制大石头

网友C:
可以问GD的代理要原厂的测试文件,就可以知道稳定性的。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到底稳定性如何?价钱能比ST便宜多少呢?

网友E:
稳定性的跟STM32 的一致的,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稳定性的跟STM32 的一致的,是非常好的选择。

你有实际工控用过么?抗干扰性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实际工控用过么?抗干扰性怎么样

广州那边有用的,做USB打印机相关的东西,广州周立功代理GD的,所以广州那边有用的。当然肯定也有其他人用,只是不知道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广州那边有用的,做USB打印机相关的东西,广州周立功代理GD的,所以广州那边有用的。当然肯定也有其他人 ...

好像GD推广过这个打印机的方案,你一说我就有印象了。

网友I:
这个是pin to pin的,替代起来的不是很困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pin to pin的,替代起来的不是很困难的。

你说的对,pin-to-pin没的说,代码几乎不用动,GD表面上看用的人不多,其实好多人已经在用了,并且考虑替换的也不少,不要深究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是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像GD推广过这个打印机的方案,你一说我就有印象了。

打印机方案还是不错的,确实有人在用,并且也有做成产品在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印机方案还是不错的,确实有人在用,并且也有做成产品在卖的。。

我了解下,好像是在展销会上推广的方案。

网友H(2015-07-18):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对,pin-to-pin没的说,代码几乎不用动,GD表面上看用的人不多,其实好多人已经在用了,并且考虑替 ...

代码不用动?不可能把,改动也是不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打印机方案还是不错的,确实有人在用,并且也有做成产品在卖的。。

打印机是消费类的,工控环境要恶劣

网友K:
32F103价格比ST的便宜多少,知道不

网友L:
深圳GD厂家代理,需要了解的可以加我QQ709465485 备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深圳GD厂家代理,需要了解的可以加我QQ709465485 备注一下

有技术支持么?

网友L:
有的,这边有从华为挖过来的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M:
稳定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会越来越好

网友N:
便宜1元的样子.
我用GD替代ST, 频率慢了很多. 就一个LED频闪的例子,一个快,一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的,这边有从华为挖过来的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

给个邮件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便宜1元的样子.
我用GD替代ST, 频率慢了很多. 就一个LED频闪的例子,一个快,一个慢.  ...

不可能这么明显的错误吧?估计是你使用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K:
32F103价格比ST的便宜多少,知道不

针对不同行业和客户 价格都有差 但是最少10个点能保证   但是性能不会输给他,劣势就在没他那么好的群众基础:)

网友P:
支持国产的吧,这类芯片的性能基本一致的。

网友Q(2015-08-21):
我由STM32转GD32, 有几个问题共同探导
1. ESD好了,以前STM32老是烧成电源短路,GD32就很少烧,但还是会烧,机率少很多。
2.以前用USB库不能直接用在GD32,找了个新的库可以用,改动有点大。
3.GD32 ADC不为0,就是输入接GND,ADC结果不为0,STM32是可以为0的, 造成我有的项目用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Q:
我由STM32转GD32, 有几个问题共同探导
1. ESD好了,以前STM32老是烧成电源短路,GD32就很少烧,但还是会烧 ...

个人感觉ST的AD做得不错,比ATMEL, GD,新唐好像都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由STM32转GD32, 有几个问题共同探导
1. ESD好了,以前STM32老是烧成电源短路,GD32就很少烧,但还是会烧 ...

是由于配置成浮空输入造成的?最近刚看到这么一个**,我只是瞎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O:
针对不同行业和客户 价格都有差 但是最少10个点能保证   但是性能不会输给他,劣势就在没他那么好的群众 ...

:lol提供完整的技术支持么?我买了个板子,哪个卖板子的号称是GD的员工,就没音讯了

楼主:
:lol好的,有需要联系你

网友O:
引用 楼主:
提供完整的技术支持么?我买了个板子,哪个卖板子的号称是GD的员工,就没音讯了 ...

可以, 小事情    加我Q 178 796 2975

网友R:
这个替代起来也不似很难的,毕竟是pin to pin的么

网友S:
楼上说的是,这个替换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Q(2015-10-13):
引用 楼主:
是由于配置成浮空输入造成的?最近刚看到这么一个**,我只是瞎猜猜

我碰到的是配成FLOAT,端口内阻小会影响ADC值,配成AIN就可以,但接地读数不为0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Q:
再总结一下GD32的问题
1. ESD好了,以前STM32老是烧成电源短路,GD32就很少烧,但还是会烧,机率少很多。
2.以前用USB库不能直接用在GD32,找了个新的库可以用,改动有点大。
3.GD32 ADC不为0,就是输入接GND,ADC结果不为0,STM32是可以为0的, 造成我有的项目用不了
4.ADC脚配成FLOAT,端口内阻小会影响ADC值,配成AIN就可以,STM32可以配成FLOAT用。
5.ADC脚会莫名损坏,有个产品有一个ADC脚,用了两个1K电阻分压采样5V电压, 有些产品用了一段时间,采样一值为4095.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再总结一下GD32的问题
1. ESD好了,以前STM32老是烧成电源短路,GD32就很少烧,但还是会烧,机率少很多。
2 ...

你讲的第五点:5V分压,有时会烧AD口,是不是某个时间有比较大的电压进来?把AD功能冲击坏了?感觉分压比再大些,可能会好些,要么加个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