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XTI 的几点介绍

楼主(2015-06-14):
GD32支持19个EXTI LINE口线,STM32支持19个 EXTI LINE口线,在DATASHEET口线中如下

楼主:
19根线对应的事件和中断如下。

楼主:
EXTI线挂在APB2总线上,最大为108MHZ,因此开启时钟的时候,需要开启APB2的时钟

网友A:
讲的不错,支持下!GD的数据手册有点简单

网友B:
楼主忘了说一句,开启外部中断的时候,还需要开启AFIO时钟的。

网友C:
其5~9共用一个中断源的,这个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D:
整合的不错,支持楼主的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19根线对应的事件和中断如下。

这个一次只能使用一个中端口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19根线对应的事件和中断如下。

这几个需要注意的,用的时候都要分配好。

网友F:
EXTI17中断的在低功耗设计中很有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几个需要注意的,用的时候都要分配好。

是了,A-G的IO都在竞争一根主线,必须分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合的不错,支持楼主的分享。

GD的手册有点粗糙,还是要参考STM32的来着。

网友:
当开启外部中断的时候,是需要开启AFIO时钟的

网友G:
这个与其他单片机的不同就是分组实现中断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9根线对应的事件和中断如下。

中断响应的每次只能是一个端口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