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这是LM386的一个截图,图中的ELDEMA
CF-S-2158是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A:
是个白炽灯

网友A:
现在是找不到了。
换成正温特性热敏电阻吧

楼主:
谢谢!感觉他们手册该更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觉他们手册该更新了。

本来这个白炽灯(注意额定电流很小)就是当做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的,利用金属电阻的正温度系数,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热敏电阻。
现在有了性能很好的热敏电阻,当然不必再使用白炽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