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_cmFunc.h和core_cmInstr.h这两个文件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5-06-14):
mdk5.14有core_cmFunc.h和core_cmInstr.h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Core_cmInstr.h定义了很多内核指令的函数.Core_cmInstr.h定义了很多内核指令的函数。

网友B:
应该是些系统文件,不用管它的。可以用MDK打开看看头文件开头的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C:
有这么几个函数么?我怎么没有记得用过呀。

网友D:
Core_cmInstr.h定义了很多内核指令的函数

网友E(2015-08-21):
..\System\CMSIS\core_cm0.h(12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Inst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提示这个错误是那般?
我直接编译的别人写的程序
在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ystem\CMSIS\core_cm0.h(12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Instr.h": No such ...

你头文件的路径没设置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头文件的路径没设置好吧

设置了啊

网友F:
你换的新的MDK版本试试,怎么解决的了。

楼主(2015-09-23):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些系统文件,不用管它的。可以用MDK打开看看头文件开头的说明就可以了。 ...

问题是,头文件打开也找不到是干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几个函数么?我怎么没有记得用过呀。

我也基本没有用过,突然一下子就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