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采集板

楼主(2015-06-14):
最近在做一个STM32F103CB的采集板
要采集的传感器有:4个0~3V的角位移传感器,4个0~5V的角位移传感器,两个霍尔接近开关
原理图如下:
初学者,什么隔离的不太懂,大家觉得怎样呢?

网友A:
做做试验可以,产品用的话,最好完善些;

网友B:
做产品的话硬件需要完SHAN!

网友C:
只适合玩玩,做产品 放几个二极管,做点钳位电压 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做试验可以,产品用的话,最好完善些;

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限幅?大概还有哪些呢?这个东西是要用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产品的话硬件需要完SHAN!

能不能举下例子?大概是哪里需要完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适合玩玩,做产品 放几个二极管,做点钳位电压 更好

请问下,限幅的二极管有什么推荐?

网友D:
限幅就是用普通二极管做钳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限幅的二极管有什么推荐?

4148 就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幅就是用普通二极管做钳位,

其实我在想,二极管本身就有压降,比如我限压连到5V去,那实际上是不是限压到5.7V?还有就是这样做会不会对电源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限幅?大概还有哪些呢?这个东西是要用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上面的 ...

保护没加;
模拟数字电源部分,模拟数字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