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实物的四脚开关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5-06-14):
怎么样才能对应上proteus软件中的2个脚开关,如图:

网友A:
四个脚,在不按下的时候,其中两个是短路的,另两个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脚,在不按下的时候,其中两个是短路的,另两个也短路

不太清楚哦,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接其中两个脚就可以了?

网友B:
也行,那个表量量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哦,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接其中两个脚就可以了?

用个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4个脚其实相当雨2个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哦,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接其中两个脚就可以了?

对的。

网友D:
按键还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接两个脚就OK了,具体那两个,根据你的实际走线和方向,是可以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还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接两个脚就OK了,具体那两个,根据你的实际走线和方向,是可以变化的。 ...

怎么判断接哪两个脚呢?怎么根据走线和方向呢?比如最上面那个proteus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4个脚其实相当雨2个脚

没万用表的怎么判断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万用表的怎么判断呢?

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吗?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脚距较远的2个脚相当于一个脚(大部分按键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万用表的怎么判断呢?

没有万用表就买一个,万用表都没有,搞啥子技术。。。就像编程没电脑一样

网友E:
14楼的图片有大张的没?

网友F:
无论啥东西,找资料,网上微型按键结构图有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29525683\QQ\WinTemp\RichOle\2BOQKI``GO2}Y@_W(]8DY`5.png恒多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29525683\QQ\WinTemp\RichOle\2BOQKI``GO2}Y@_W(]8DY`5.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