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出的图形怎么再添加回来

楼主(2015-06-14):
如图不小心删掉中间2个挖空的图形,想知道怎么添加回来。

网友A:
如果是做的机械器件 更新器件可以回来
后期 手动添加的 估计没戏 重画吧

楼主:
中间那部分挖空的图形,走线的话还是会报错,怎么操作才会再显示挖空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的机械器件 更新器件可以回来
后期 手动添加的 估计没戏 重画吧

如图2222,中间3个挖空的怎么能找?

网友A:
更新器件封装

楼主:
怎么操作更新呢?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