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会nuc200等系列LQFP64封装是7*7

楼主(2015-06-14):
为什么会nuc200等系列LQFP64封装是7*7?见过大部分MCULQFP64封装都是10*10、。。。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封装偷工减料了。性能更差

网友A:
那叫TQFP好不?
建议用回DIP40,那肯定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看你需求了,如果你这个项目就用3个IO,买个芯片144个IO,又有什么用,无非你布线时候麻烦,还要考虑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TQFP好不?
建议用回DIP40,那肯定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B:
10X10 的管脚距离是0.5mm 7X7的是0.4mm

网友C:
哈哈,照你这样说那BGA封装的偷工减料到什么程度了?MCU体积减小缩小的是占用你PCB的面积。

网友D:
MCU里核心的电路部分只占很小的面积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多少管脚,这么小的封装为了,小封装系统使用的。

网友E(2015-12-25):
楼主问题有点弱。IC封装变小了,晶圆可能相应变小了,但这不代表偷工减料,小是有难度的,是要技术的,不是想小就能小。

网友F:
没有偷工减料,楼主见过就知道了,这个封装就是那样的,小体积封装,封装越小才是技术越先进

网友G(2016-01-31):
建议用回DIP40

网友H(2016-03-12):
:lol 楼主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