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运放是衰减器吗?这样应用是否稳定?

楼主(2015-06-14):
直流变送器电路,输入0.5...4.5 输出0.1...4.9V

这个电路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A:
自激振荡...

网友B:
U1A和U1B同型号?

网友C:
干嘛既用运放也用三极管放大?

楼主:
压力变送器电路,负载是由比较长的三线接到ADC采样。
用三极管,我想是增加驱动能力吧。U1A和U1B是二个做在一起的集成电路,的NXP的。
BC847BPN.六个脚。三级管有放大功能,运放变成衰减了,不知道这样设计合不合理。
如果只用一个三极管不做放大,下限做不到0.1V.这个是参照国外一个产品,已经批量生产。

网友D:
主要目的是阻抗变换,估计信号源是高阻的,另外加了滤波效果。

网友E:
将C1去掉!将C2、R9结点再串一电阻!
    参数要重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目的是阻抗变换,估计信号源是高阻的,另外加了滤波效果。

前级是桥放大,压力传感器。前级输出电平输出0.5-4.5V,前级为运放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C1去掉!将C2、R9结点再串一电阻!
    参数要重新计算!…

去掉C1,仿真不稳定了,输出乱跳

网友E:
另一端接地!不接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一端接地!不接2脚…

C1去掉,增加R接地,也不稳定。输出乱跳。 C1加上就稳定。

网友E:
哈哈!…我无语…也是醉了!…仿真不是那么“真实”的!是学生吧?…
   C1在电路中是交流负反馈!R9、C2是直流负反馈!…
   看图:是直流信号吧!多了就不教你了!…看看教科书吧!…知道不好意思问老师:
     提醒:特别是一些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