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运放是衰减器吗?这样应用是否稳定?

楼主(2015-06-14):
此电路中运放是衰减器吗?这样应用是否稳定?输入0.5...4.5V 输出 0.1.…4.9V

直流变送器

网友A:
总的增益大于1,运放部分增益不好计算,还得看输出负载大小。
你这个电路有什么目的?
如果是直流变送器,反馈取样点搞错了吧。
如果是电压放大,这些三极管是否多余的?

楼主:
直流 压力变送器电路,负载是由比较长的三线接到ADC采样。
用三极管,我想是增加驱动能力吧。U1A和U1B是二个做在一起的集成电路,的NXP的。
BC847BPN.六个脚。三级管有放大功能,运放变成衰减了,不知道这样设计合不合理。
如果只用一个三极管不做放大,下限做不到0.1V.这个是参照国外一个产品,已经批量生产。反馈点位置是合适的,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就不能精确反馈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