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低频提升

楼主(2015-06-14):
我看LM386的资料,有一个低频提升电路。
这个电路就在1和5端加了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怎么就低频提升了呢?
我硬件比较差,请大神多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不明白。
我想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原来1和5之间接了个15k的反馈电阻,现在并联一个10k电阻和一个0.33uF的电容。
高频时,电容导通,反馈变小,高频特性变差。
低频时,电容不通,反馈变大,低频特性变好。貌似低频特性提升。
可是LM386其他几个电路都在1和5之间并没有并联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原来低频就是好的,
现在并联了电阻电容,使高频变差,低频没有什么改善。
我感觉应该叫高频下降电路。
可能我的分析是错的,可我不知道错那啦。
请高手斧正。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高频被抑制了,自然低频就突显出来了。音频均衡器总见过吧。

楼主:
谢谢!我好像明白了。

楼主:
1/(2*PI*10*10^3*0.033*10^(-6))

网友B:
386频响比较宽的!…所谓提升是炒作!…
   原因是人们对低音的听觉“迟钝”!没有中高频率灵敏!
   再加上你那破喇叭、及小功放的输出造成的…
   要玩就玩大的!…

网友C:
LM386的放大倍数为。

谢谢大家!

15/1.5+1=11倍。

再次感谢大家!

除了本大师和设计者。

应该没有人能够看懂。

谢谢大家!

网友C:
提高低频增益。

谢谢大家!

则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