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键飞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14):
“单键飞梭”是只用一个按键就可以进行操作的方式。

网友B:
是单按钮循环控制吗

网友C:
就是一旋转编码器,带按钮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D:
只是一个名词卖点,用起来很不方便

楼主:
单键盘飞梭控制按键设计
“单键飞梭”是一个可以按下的旋钮,调节时只需要一个手指就可以完成——转动旋钮可以移动菜单项目光标,按下旋钮确定要调节的项目,之后转动旋钮来增减此选项中的数值(也就是调节效果),最后再次按下旋钮确定。
这个是题目,貌似和旋转编码器有关,但是我实在是不明白要怎样去实现它,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拯救我一下。

网友A:
可以采用机械编码器

网友E:
对!用编码器,区分左右与确定位置就可以,最好用1284显示,容易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键盘飞梭控制按键设计
“单键飞梭”是一个可以按下的旋钮,调节时只需要一个手指就可以完成——转动旋钮 ...

我给你出个题目来做嘛,用电容触摸按钮做单键飞梭,实现对一个LED灯的无级亮度调节和颜色变换。就只需要一个几个引脚的MCU,PIC或者STM8、AVR之类都可以做,保证你毕业设计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