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不建议使用NUC100系列?

楼主(2015-06-14):
为什么不建议使用NUC100系列?

网友A:
您是卖芯片的啊?

网友B:
楼主觉得 NUC100 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卖芯片的啊?

嗯。代理商

网友C:
因为厂家主推的不同或者这个系列不稳定吧

网友:
谁告诉你不让用的啊?瞎说,都是看需求的,如果需求够够的,就可以。

网友D:
谁跟你说的不用这个啊,那个人是不是推荐你用其他的,都是这样,有什么夸什么好。没什么说什么坏。

网友:
因为建议你的那个卖家可能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E:
NUC100系列有一个重大的缺陷,RTC的电源和芯片的电源不是分开的

网友F:
谁告诉你不让用的啊?瞎说,都是看需求的,如果需求够够的;P

网友G:
每一款芯片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应用的场合,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

网友H(2016-03-22):
一般这种情况是,厂家想推广其他系列的,放弃该系列的生产,因此会主推一些别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