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434复位管脚还有SCL 、 SDA还用上拉么

楼主(2015-06-14):
cy8c21434复位管脚还有SCL 、 SDA还用上拉么

楼主:
如果用应该用多大的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小弟有一块板卡焊上芯片死活不工作,程序是开发板带的程序,程序烧写正常,上电就是不工作

网友B:
cy8c21434复位管脚是高电平复位,内部有下拉电阻,因此可以悬空不接。不会影响芯片boot,不过如果你的芯片不跑的话,应检查供电电压,以及此脚电平,工程中全局资源的设置等。

网友C:
SCL和SDA应上拉,请参考 AN50987 - Getting Started with I2C in PSoC1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找到,供电电压3.3 24M不能工作

网友D(2015-07-28):
CY8C21434-全新原装现货热卖中: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