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流到底消耗在哪里?

楼主(2015-06-14):
设计了一个低功耗系统,使用的MSP430f1611这款单片机,在我进入低功耗 _BIS_SR(LPM0_bits); 测得单片机的耗电为300多uA,不知道为什么,本系统为3.6V供电,电源芯片选择TPS76330,转换成3V,为单片机供电,我使用万用表串入电源芯片输入端测量,电源芯片前端消耗电流为400uA,其他外围电路全部切断,不知道电流到底消耗在哪里?

网友A:
电源芯片应该不至于消耗那么多电流吧!

网友B:
看下单片机的吧,单片机在低功耗下是非常省电的啊

网友C:
万用表是不是好的

网友D:
仔细检查程序和电路

网友E:
这电流挺小的,有没有可能是一些焊点或者芯片本身也有电路,是不是耗费在芯片上了

网友F:
是不是用了其他其他芯片,比如无线的芯片?其他芯片是否进入低功耗?

网友G:
啊,LPM0差不多确实要这么多电流的,正常吧!LPM3和4更低

网友H:
单片机进入低功耗 _BIS_SR(LPM0_bits); 模式的时候,只是对MCU本身进行低功耗处理,所以你必须做一下几点:

网友H:
1. 单片机MCU本身没有用到的I/O进行处理。用到的i/o在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处理。

网友H:
  2. 除开MCU,外围电路也会有功耗,查查外围。。尽量选用功耗低的器件。

网友I:
嗯,这样你的产品总体功耗才会降下来。虽然你MCU选用超低功耗的430系列,但是你系统外面的电路功耗高的话,那么你的产品一样是一个高功耗产品。。

网友J:
使用430单片机   这个电流还是偏大  以前我设计的电路   使用的电流在低功耗时都是na级别的  呵呵  自己在把电路仔细查一查

网友K:
我以前在设计时遇到过一个问题   在低功耗模式下   电路消耗的电流为200ua左右   后来发现原来是发光二极管在亮   所以发光二极管的功耗不能忽略   特别是在低功耗模式下时

网友D:
可以用继电器,用的时候切高,不用的时候拉低,就会降低一些功耗。

网友L:
楼主,最好仔细检查一下电路,从您测量的功耗情况来看,要么芯片没有正常进入休眠,要么除了mcu,还有其他的耗电源。

楼主:
嗯,我再检查下啊

网友M:
这个看下进入低功耗前你的AD等外围模块的都关闭没?这个需要确认的。。

网友M:
还有要将低功耗模式下暂时不用的IO管脚的都统一做下输出低电平的设置的吧。

网友N:
外围电路有没有还在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