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底板 实现315M无线接收

楼主(2015-06-14):
在此下载433/315库文件:http://pan.baidu.com/s/1hbIvc或者在2楼下载。
下载完库,并且放入到\arduino\libraries目录后,打开示例文件中的SendDemo,先刷入发送的程序。
发送模块在UNO板子上的接线:
vcc->5v
gnd->gnd
data->pin10

再找一块uno,打开ReceiveDemo_Simple代码,刷入接收程序
接收模块在UNO板子上的接线:
vcc->5v
gnd->gnd
data->pin3(uno的中断1是pin3)
硬件连接如图:

楼主:
无线模块arduino程序,RCSwitch库。

楼主:
  /*
  Simple example for receiving

  http://code.google.com/p/rc-switch/
*/

#include <RCSwitch.h>

RCSwitch mySwitch = RCSwitc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mySwitch.enableReceive(1);  // Receiver on inerrupt 1 => that is pin #3
}

void loop() {
  if (mySwitch.available()) {

    int value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if (value == 0) {
      Serial.print("Unknown encoding");
    } else {
      Serial.print("Received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 mySwitch.getReceivedBitlength() );
      Serial.print("bit ");
      Serial.print("Protocol: ");
      Serial.println( mySwitch.getReceivedProtocol() );
    }
      if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5592332 )
             {
              Serial.println("UP") ;
             }
      if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5592512 )
             {
              Serial.println("DOWN") ;
             }
      if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5592323 )
             {
              Serial.println("LEFT") ;
             }
      if ( mySwitch.getReceivedValue() ==  5592368 )
             {
              Serial.println("RIGHT") ;
             }

    mySwitch.resetAvailable();
  }
}

楼主:
串口监视

网友A:
这个好,赞一个~

网友B:
楼主目测你这接收模块没使用译码芯片呀,这距离能达到3米吗?

楼主:
没有译码芯片,免强能达到3米。加个天线能达5至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目测你这接收模块没使用译码芯片呀,这距离能达到3米吗?

刚才测试了一下,极限可以达到30米左右,竟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极限可以达到30米左右,竟然。

:L简直神了……没有2262/2272居然能达到30米!?

网友B:
使用内部晶振或许可以,但也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