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到ram中运行

楼主(2015-06-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网页http://blog.csdn.net/w471176877/article/details/7965970,它有把flash复制到ram中运行

网友B:
搜一下吧,好像前一阵子就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到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应该还是个酷贴吧……

楼主:
都是没价值的回答。。

网友C:
http://www.ti.com.cn/cn/lit/an/spraau8/spraau8.pdf 这个是28335的资料。原理都一样。

网友C:
简单的概括就是,编译的时候生成2个地址,load地址和run地址,上电启动时先拷贝load地址内容到run地址再跳转main

网友D:
使用内部flash缺点是访问Flash需要等待状态,这使得程序的运行变慢。

网友D:
编写汇编程序来完成代码从Flash到RAM的复制。该汇编代码在复位向量后调用c_int00之前执行。这保证了在c_int00调用mian()之前完成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