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头文件里面的宏定义的疑惑

楼主(2015-06-14):
AC, RS, se, TE, Users
说下本人疑惑,就是如图,这里我是key.h的头文件,为什么里面宏定义这里用的是__KEY_H,这样的,而不是key.h,而且我试了beep那里要是写成beep.h是会报错的,
我看c语言里面是区分大小写的,为什么宏定义中一般用大写呢,而且这个大小和我小写的头文件名字形式也不一样啊,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缘由,希望大神能给耐心讲解一下,十分感谢,
还有那个beep的那个头文件里面的开头的宏定义部分,我写了小写的__Beep_H,__BEEP_H,__beep_h,__Beep_h,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会带来什么问题吗?希望大神能给讲解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是一种规范,直接上F4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种规范,直接上F4牛掰

就按我下面假设的那几种写法呢,会有什么问题吗 , 我不是很明白这个问题,我试了编译没有问题,只要写.h这样的形式编译就会有问题的

网友A:
.h。。是头文件的后缀。。。而且C里变量名(下划线、字母、数字)

网友B:
为什么里面宏定义这里用的是__KEY_H,这样的,而不是key.h,  本来C并不限制你怎么定义, 但因为 .包括+-/* 等很多符合都不能用在名称定义里

我看c语言里面是区分大小写的,为什么宏定义中一般用大写呢, 同样是 C 并不限制你, 只是大家都这么写了, 也就成了不强制性规则(为了便于交流理解)

还有那个beep的那个头文件里面的开头的宏定义部分,我写了小写的__Beep_H,__BEEP_H,__beep_h,__Beep_h,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只有不和其他头文件里出现重名的定义就没有问题, 说穿了, 这个定义就是为了避免 include 相互交叉引起重复包含而重复定义而使用的.

网友C:
举例:
a.h 定义了某个类型。
b.h include a.h
b.c include a.h, b.h
如果没有那套#ifndef东西,b.c编译就会报某个类型重复定义的错。
也就是那个宏只是个标签,标记#ifndef....#endif之间的内容是否已经编译过一次了。因此任意不重复的宏名都可以,一般用跟文件名相关的字符串
C编译器没有那么智能,自动识别哪些头文件已经解析过了。有些C++编译器,如VC使用了个#program once的定义,告诉编译器这个头文件只编译一次。它将编译过的内容放到一个数据库里,下次再碰到这个头文件,直接到库里查,可以加快编译速度。

网友D:
很显然那个beep.c有点奇怪
一般#ifndef 和后面那个#define 会用相同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那个beep.c有点奇怪
一般#ifndef 和后面那个#define 会用相同的符号

是的,那个是我乱改的,看看,编译有没有错,编译也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里面宏定义这里用的是__KEY_H,这样的,而不是key.h,  本来C并不限制你怎么定义, 但因为 .包括+-/*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为了避免 include 相互交叉引起重复包含而重复定义而使用的”能说的具体点举个例子吗,我小菜鸟,不是很明白这里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例:
a.h 定义了某个类型。
b.h include a.h

您好,谢谢您举得例子,但是可能您讲的有点快,您的意思是在b.h里面有句话#include“a.h”,然后b.c里面也有句话,#include“a.h”, #include“b.h”,是这样的吗,然后编译b.c的时候就会报错,原因是因为#include“b.h”时候重新编译了一次“a.h”?那#ifndef这句话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呢?能详细一点吗,谢谢您,我不是很明白,还是在疑惑中,,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里面宏定义这里用的是__KEY_H,这样的,而不是key.h,  本来C并不限制你怎么定义, 但因为 .包括+-/*  ...

刚刚又再看了一下所有的头文件,发现,比如说beep.h,这个文件,别的文件包含它的时候写的是#include“beep.h”,而在beep.c里面写的是define __BEEP_H,发现所有的头文件都是这么样的操作,比如key.h也是这样的,确实是所有的“某.h”文件里面的define“__某_H”是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beep.h里面的这个__BEEP_H是和beep.h唯一对应的?但是我就是想的是这里定义了__BEEP_H,但是在其他的文件的include中也不会包含__BEEP_H的啊,其他的.h文件里面包含的是#include“beep.h”,那__BEEP_H在这里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先谢谢版主您,我很菜鸟,问题比较多,可能比较低级,望不吝赐教,谢谢您

楼主:
差不多明白这个意思了,刚刚百度也查了一下,顺着两位大神的思路百度找了下,明白了这个细节操作是怎么实现的了,谢谢两位大神

网友E:
宏定义一般是用大写字母定义的。

网友F:
_GetENDPOINT(bEpNum)        ((u16)(*(EP0REG + bEpNum

网友F:
_G#define ENDP0   ((u8)0)
#define ENDP1   ((u8)1)
#define ENDP2   ((u8)2)
#define ENDP3   ((u8)3)
#define ENDP4   ((u8)4)
#define ENDP5   ((u8)5)
#define ENDP6   ((u8)6)
#define ENDP7   ((u8)7)etENDPOINT(bEpNum)        ((u16)(*(EP0REG + bEpNum

网友F:
请问是否定义错误

网友G:
大小写好像都可以的。

网友H:
不懂  顶起来

网友I:
你不这样 调用 。h文件 不就在那 重复定义吗?

网友J:
#ifndef和#define后面的字符不一样的话,就等于白费力气哦,,重复引用的时候一样会报错的,,你的之所以没报错,,是因为没有多次引用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不这样 调用 。h文件 不就在那 重复定义吗?

随着项目项目越来越复杂,头文件include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复杂的。举个例子,做一个gui,有页面,有控件,页面包含控件,当然得include控件的头文件,控件要引用所在页面,也得包含页面的头文件。而应用部分必须将页面和控件的头文件都包含进来。项目做大了将程序模块化是好的开发方法,但模块与模块之间必然有着关联,也就必然有include。如果再加上C++的类就更复杂了。嵌入式系统驱动层用C,界面和应用用C++也是比较常见的。

分享自己用的一个头文本模板header_template.h,这是在c/c++混合编程时用的c头文件模板。新建头文件时,复制一份,改一下宏名再开始添加定义:

#ifndef _HEADER_TEMPLATE_H_
#define _HEADER_TEMPLATE_H_

///头文件模板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HEADER_TEMPLATE_H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