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光驱加装ssd

楼主(2015-06-15):
笔记本用了快四年了,打开一些大型软件像AD13,CCS等都明显感觉到卡顿了,看最近ssd的价格有所下降,所以忍不住就入手一块了,最终选择了ARC100,感觉性价比确实不错。
关于SSD装哪,一般有两种方案,安装在原硬盘仓或者光驱位,查了下笔记本接口,光驱和硬盘都是STAT的,没有区别,再者SSD更抗震,所以决定装在光驱。

(某宝选的光驱位硬盘盒,不得不吐槽下,快递走了6天!!!6天!!!

华硕的本子拆光驱很方便,直接将键盘卡扣拨开,就能看到光驱的螺丝了,拆了那么多电脑,还是这种设计方便,大部分拆键盘都得把上面一周撬起。

光驱盒硬盘盒对比:

整个过程最麻烦的就是拆原光驱的挡板了,为了保证不影响外观,还是把原装的拆下比较好看,光驱挡板基本都差不多,采用四个卡扣:(ps:这东西比较脆弱)
首先将光驱弹出,找一个细一点的东西,比牙签细点就ok了

光驱位的四个卡扣:

然后将光驱装进光驱盒,ssd装进光驱硬盘盒,就搞定了

楼下上测速图

楼主:
进系统,可以识别,两块硬盘,没问题

然后就是常规的安装系统什么的了,开机明显提升,由于刚装的系统,还不太稳定

(不得不承认,硬盘得分猛升啊)

网友A:
多少钱入的ssd?
楼主主板是sata几的?我的sata2 装了金士顿ssd 读写才160多 没错 是读 和写 各1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ssd?
楼主主板是sata几的?我的sata2 装了金士顿ssd 读写才160多 没错 是读 和写 各160!! ...

sata2换固态硬盘好像提升不大

网友C:
没钱 不能打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ssd?
楼主主板是sata几的?我的sata2 装了金士顿ssd 读写才160多 没错 是读 和写 各160!! ...

不会吧,160,你4K对其没,还有AHCI??

网友D:
SSD对电脑性能还是有不少的提升,值得配置的
不过老电脑提升作用不是很明显.

网友E:
谢谢,正想换个ssd,原来还有ARC100这个东东。。。

楼主:
打赏啥啊,回帖就ok了啊,总算把驱动啥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正想换个ssd,原来还有ARC100这个东东。。。

因为都跑去买三星、镁光的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D对电脑性能还是有不少的提升,值得配置的
不过老电脑提升作用不是很明显. ...

换了之后就回不去了,反应啥的,果然不是机械盘能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2换固态硬盘好像提升不大

主要是4K和随机上的提升,应该性能还是可以提升很多的,要完全发挥,就有点遗憾了

网友F:
    建议固态硬盘放以前硬盘位置,机械硬盘放光驱位置。毕竟有了ssd了,机械硬盘用着会很不习惯,当做仓库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赏啥啊,回帖就ok了啊,总算把驱动啥装完了

网友G:
楼主这么做不是没有光驱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做不是没有光驱了么????

有啊,外置不就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160,你4K对其没,还有AHCI??

对齐 ahci也开了  还是一样
可能金士顿ssd就这样

网友H:
我也是这样搞的,系统是win8.1 x64,提升还是比较明显,不过重要 数据 是放在机械硬盘 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