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CE1005A015FR ESD 静电阻抗器损坏

楼主(2015-06-15):
开关量输入端我加了ESD静电阻抗器,最常动作的一路信号,经常把ESD损坏,有没有也遇到这种问题的

楼主:
ULCE1005A015FR经常损坏

楼主:
ULCE静电阻抗器正常情况下电阻值10M欧以上,现在为15K。是不是烧坏之后电阻为无穷大或者是短路状态?

楼主:
看来用ESD的为少数,有没有人用过,是不是我的选型出现了问题?技术手册为什么给出的钳位电压为30V?

楼主:
就这么沉入水底了吗?

网友A:
我觉得 3k和LED 放到in10这边然后esd 然后104再上拉并4148 串1k进IO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你的电路为什么需要这样设计,各个器件用途是什么?特别是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途。
个人见解,ESD只是用来做防静电的,它能防护的能量级别是比较低的。
你的开关量信号的频率应该是比较低的,Hz级别一下。因为你用LED来指示你的输入信号。(只是猜测,不知可对)。
如果信号的频率比较低,对保护器件的寄生电容要求不高,可以采用TVS来做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3k和LED 放到in10这边然后esd 然后104再上拉并4148 串1k进IO

嗯,LED放在in10这边会更好一些,因为一直这样用的,也没有做改动,现在遇到ESD损坏,并且有变为15K阻值的大小,我感觉就相当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你的电路为什么需要这样设计,各个器件用途是什么?特别是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途。
个 ...

1、极管的作用就是如果接错了线,接入略高一些的直流电压,4148可以起到钳位的作用。
2、我的端子都裸露在外面,经常会手碰到,ESD就是用来防止静电的。
3、我的开关信号频率很低,每秒不超过10次信号。换TVS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ESD会损坏呢?

网友B:
没有做过像你这样复杂的接口电路,你的电路比较复杂应该是为了保护mcu的端口。关于你的电路,有几个疑问:

1.“极管的作用就是如果接错了线,接入略高一些的直流电压,4148可以起到钳位的作用。” ,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我看了CD4148的典型压降在1V左右,这个压降应该比mcu端口的内部esd的压降要高。故这种情况下4148起作用的可能性不大。

2.“我觉得 3k和LED 放到in10这边然后esd 然后104再上拉并4148 串1k进IO”,这个说法你表示认可。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来好在哪里,能否解释一下啊。
个人觉得将R28(1k)放到ESD前面来,是比较实际的做法,作用是限制ESD放电的电流。

3.输入是无源信号,不知道从温控表到你的接口的线有多长,是什么样的线,环境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像你这样复杂的接口电路,你的电路比较复杂应该是为了保护mcu的端口。关于你的电路,有几个疑问:
...

我把电路改为这种形式,LED的位置没有太大关系,指示觉得这样电流只经过3K电阻和LED灯到GND。现在前面接了一个1K电阻,ESD是否还能起到作用?

网友B:
to 11楼:
你改动之后的电路,ESD还是直接和mcu的IO口并在一起,能起到保护IO口的作用。

pcb布线的时候要将ESD芯片靠近你的接线端子,而不是靠近mcu的IO口。

个人觉得10K电阻和4148这个二极管都是多余。二极管多余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
10K电阻起到上拉的作用,实际上3k电阻和LED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需要计算一下,看你最新的电路,应该在1mA左右,电流是否小了一些。也不一定,要看的具体情况。

网友C(2015-07-23):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看了你这个问题,跟我以前一个客户碰到的很类似,应该是用错料了。

网友C:
我之前遇到的一个厂家,也是被静电抑制器的说明书给误导了,导致生产出来的音响控制板开关键并联的ESD静电阻经常在测试的时候烧坏。这个情况是因为开关的地方经常会产生开关浪涌,而ESD静电阻的浪涌能力非常低,频繁的开关浪涌打几下ESD静电阻就被击穿了。最好更换一个巨涌浪涌抑制能力的原件。

楼主(2016-01-22):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到的一个厂家,也是被静电抑制器的说明书给误导了,导致生产出来的音响控制板开关键并联的ESD静电 ...

问题早已经解决,但是一直没有结贴。ESD不能放置在这种防止浪涌的接口上,或者选择高耐压值的ESD(未曾试过)。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ULCE静电阻抗器正常情况下电阻值10M欧以上,现在为15K。是不是烧坏之后电阻为无穷大或者是短路状态? ...

电子产品的静电防护设计通常包括电压钳位与限流两种。一般说电压钳位用于电压敏感性的器件保护;而限流用于能量敏感型的器件保护。你这种是典型的电子系统增强抗ESD能力的设计,具体说是电压钳位,以至于过高(超过其钳位电压)的静电脉冲不会进入输入端内部电路造成内部的电子器件静电损坏。用于钳位的保护器件一般是二极管、MOSFET之类的,利用他们的导通电压来限制电压。但这类器件本身也对静电敏感,有能量敏感型与电压敏感型,静电损坏的表征有熔化(melting)-低阻,属于较轻的;与汽化(vapourization)-开路,属于较严重的损坏,取决于静电的强度。

楼主(2016-04-26):
引用 网友D:
电子产品的静电防护设计通常包括电压钳位与限流两种。一般说电压钳位用于电压敏感性的器件保护;而限流用 ...

回复很专业,这个位置选择ESD器件不是很合适,或者说规格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