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1A的LDO,dropout<0.8v,求推荐啊

楼主(2015-06-15):
求助,找一个1A的LDO,dropout<0.8v,便宜点的,最好和1117一样便宜的,SC4215就是有点贵....

网友A:
低压差大电流的,极少便宜的,都很贵

网友B:
没有很便宜的。找供货商问问吧,看国内的这类ic有没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差大电流的,极少便宜的,都很贵

1元以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很便宜的。找供货商问问吧,看国内的这类ic有没有便宜的

1元以下都可以

楼主:
最后找了个RT9187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便宜点的?

网友C:
见过 1117 压差 约0.2V的,但是买不到,当时也想找那样的,没找到,用的RT90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 1117 压差 约0.2V的,但是买不到,当时也想找那样的,没找到,用的RT9013, ...

嗯 同一家的